PIC 查表跨0xxFF问题

楼主(2010-04-22):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如下:
          MOVLW            HIGH ProTable58
        MOVWF            PCLATH

        MOVLW            LOW ProTable58         ;
        MOVWF            R2                     ;

        MOVF            R0,W
        ADDWF       R2,W                  ;
                BTFSC       _CARRY                ;
                INCF        PCLATH                ;

                MOVF            R0,W
                CALL            ProTable58

ProTable58:
              ADDWF           PCL,F
              ....
              ....

以上程式段中,是否可以解决查表值中有跨0xxFF指针跑飞的问题?

网友A:
你看看PCLATH那个章节。

网友A:
软仿真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