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隔离双向IO计算问题

楼主(2010-04-22):
如图,SDA,SDA_MCU分别有10K电阻上拉到VCC
2和VCC_MCU。
图中所标为MCU的IO输出低时测得电压。
问题:
1、MCU的IO为何只能将sda_mcu拉底到0.84V?
2、怎么才能将SDA的电压拉得更低?<1.2V?

Vcc2,Vcc_mcu 都是5V

网友A:
参考一下HC245的双向设计,二极管可用超低压差的,如SD101

网友B:
这种电路不可工作。
双向的必需加个方向。

楼主:
可以阿,只是现在拉的电平不够低而已。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阻值没选好

楼主:
U8的4脚有3.44V,是否说明U8没完全导通?If太小?If=7.76mA,应该是没问题阿。对光藕不了解,不知道怎么算,哪位朋友能指教一下?

网友C:
没看懂意图,可否加一个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