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做模拟DA输出

楼主(2010-04-22):
目前公司有一个测试设备,需要有10路线性无级可调程控降压电路进行串联,每路电压精度控制在±10mV,电压范围为0.5-5V输出,输出最大电流200mA
       方案是每路采用14BIT AD芯片与单片机模拟DA控制调整管来实现,每路通过光耦与主芯片进行通迅,由主芯片发出输出电压指令,比如:要输出3.5V,将信号发出,每路即输出3.5V正负10mV
        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否会有问题,主要担心单片机模拟DA达不到要求,但公司有位哥们说完全可以实现的,所以听听各位意见
         也是出于成本考虑,毕竟DA芯片太贵

网友A:
理论上说10BIT AD + 10BIT PWM就基本上可以做到。PIC的很多单片机都可以达到如上要求

楼主:
哦!那明天可以试试了

网友B:
初来乍到

楼主:
那如果精度提高到5mV,我上面那个方法可以做到吗?

网友A:
你可以算一下呀。10BIT的精度大概能分辨1/1024,5mV刚好在那个坎上。

网友C:
谢斑竹,是用PWM+RC+RC+运放吗?我怎么测试10KHZ的PWM波形,经过这样处理,用示波器探头的交流耦合,纹波范围有50mv啊。滤波这块还要忒别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