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SMART2200外部中断实验1的问题 请周工的技术支持回复

楼主(2010-04-22):
本人做外部中断实验的时候,程序入下: # include "config.h"
# define   BEEPCON   1<<7

void IRQ_Eint3(void) __irq       /*注:该处和ADS1.2的__irq的位置不同*/
{   uint32  i;
    i=IO0SET;
if(i&BEEPCON==0)
{
    IO0SET =BEEPCON;
  }
  else
  {
   IO0CLR=BEEPCON;
  }
  while((EXTINT&1<<3)!=0)
  {
    EXTINT =1<<3;
   }
}
int main()
{   PINSEL1=3<<8;
    IO0DIR =BEEPCON;
//EXTPOLAR=0X00;
EXTMODE=0X00;
VICIntSelect =0X00000000;
VICDefVectAddr=(uint32)IRQ_Eint3;
  EXTINT=1<<3;
VICIntEnable=1<<17;
while(1);
reture(0);
}

为什么程序一执行到EXTMODE 蜂鸣器就叫起来?我看了电路图,不管我拔下还是插上JP2,结果都一样。总是找不到原因,请周工帮帮忙?

楼主:
不是,是周立功实验(二)教材的外部中断实验的历程,我使用MDK KEIL 来做这个实验的,不知道会不会STARTUP.S里面的是否需要修改,反正只要对IO的寄存器执行任何操作,马上就会蜂鸣器响起来,请回复。。。。

网友A:
周工技术支持过周末了,楼主不防打电话问问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