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低温下频率稳定的32768HZ晶体?

楼主(2010-04-22):
使用DS1302,冬天在室外也要用,我试了下在-35度下一天跑慢将近十秒,正常温度一天1秒多,负载电容是6PF的
有低温下频率也稳定的晶体吗
或者技术上如何解决?

网友A:
用恒温的怎么样?

网友B:
单靠晶体本身是不行的,要么做温度曲线补偿,要么用恒温晶体或对系统做恒温控制。

楼主:
我还是买点好的误差小点的就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