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米指男→→→FTP最新上传1.28G好东东,歌迷请进 ●〓

楼主(2010-04-22):
俺把它整到百度云上去了,各位可去这里下,(在邮箱栏里填写用户名: tywzt001)

http://pan.baidu.com/disk/home
用户名: tywzt001
密码:    wztwzt11

在本坛FTP最新上传1.28G好东东,歌迷请进

/pub/tyw/tyw电子书库 2900册 29.2G/MP3类----流淌的歌声全集 355首 梦之旅演唱组合

21icFTP
ftp.21ic.com
用户名:21icuser
密码:user21ic

用"cuteftp 8"登录
1.先去网上下个"cuteftp 8"
2.安装后运行"cuteftp 8"
3.点"文件"→"新建"→"ftp站点"
4.填妥窗口内各项内容(选port)
5.点"连接"
6. ok

感谢mengzs网友,解决了一个困惑多时的大问题,请各位再作如下设置,就能飞快登录了!

网友A:
经典老歌 ? 乡村民谣?

网友B:
好东西,改天下。TKS!

网友C:
T叔啥也有啊

网友D:
链接说超时 是我网速问题吗 别人进得去不

楼主:
感谢mengzs网友,解决了一个困惑多时的大问题,请各位再作如下设置,就能飞快登录了!

网友E:
经典老歌,下下来听听

网友F:
现在密码多少啊?上不去。

楼主:
休息天好象是关掉了

21icFTP服务器登录信息: ftp.21ic.com
用户名:21icuser
密码:user21ic

网友G(2012-01-06):
梦之旅演唱组合在哪个文件夹里。

网友H:
就是没和谐的动作片。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
不过文件整理的有点乱,找了半天才找到,楼主能否建一个说明文件或大体整理一下,重新命名文件,好几个新建文件夹,也不知是装什麽的?
麻烦楼主了!

楼主:
这都是上传的朋友搞滴,俺也木油权限删那些乱哄哄的东东,跟二姨小管家说说吧,少累哈

网友J(2012-02-16):
昨天还连接的上,今天连接不上了

网友J:
错误:>           [2012-2-16 12:40:02] 由于错误或超时,连接失败。
                1) 确保目的地 IP 地址正确。
                2) 在“全局设置”|“连接”下,增大连接超时阈值。
                3) 在“站点设置”|“类型”选项卡下,切换到相反的数据连接类型(PASV 或 PORT)。
                4) 尝试连接到备用服务器,以确保问题并非发生在本地。
                5) 如果使用了服务器名称,确保已将它解析为正确的地址。
                6) 如果是使用本地服务器表来解析服务器名称,检查以确保未将它解析为已废弃的地址。
                7) 尝试 Ping 此地址。
                8) 如果使用了路由器,确保路由器已启动而且正在运行(可以通过 Ping 路由器,然后 Ping 路由器之外的某个地址进行检查)。
                9) 对目的地执行 traceroute 命令,以确保连接路径上的所有路由器都处于工作状态。
                10) 确保已正确设置子网掩码。
                11) 确保本地的软件或硬件防火墙未阻止 CuteFTP 发起的出站连接。
                12) 确保防病毒软件在正常运行(尝试禁用它)。
状态:>          [2012-2-16 12:40:02] 正在等待 1 秒...
状态:>          [2012-2-16 12:40:03] ============== 尝试 #16 ==============
状态:>          [2012-2-16 12:40:03] 正在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
状态:>          [2012-2-16 12:40:03] 已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IP = 121.52.216.118。
状态:>          [2012-2-16 12:40:03] 正在连接到 FTP 服务器... ftp.21ic.com:21 (ip = 121.52.216.118)...
错误:>           [2012-2-16 12:40:24] 无法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套接字错误 = #2000。
错误:>           [2012-2-16 12:40:24] 超时(20000 毫秒)。
状态:>          [2012-2-16 12:40:24] 正在等待 1 秒...
状态:>          [2012-2-16 12:40:25] ============== 尝试 #17 ==============
状态:>          [2012-2-16 12:40:25] 正在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
状态:>          [2012-2-16 12:40:25] 已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IP = 121.52.216.118。
状态:>          [2012-2-16 12:40:25] 正在连接到 FTP 服务器... ftp.21ic.com:21 (ip = 121.52.216.118)...
错误:>           [2012-2-16 12:40:45] 无法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套接字错误 = #2000。
错误:>           [2012-2-16 12:40:45] 超时(20000 毫秒)。
状态:>          [2012-2-16 12:40:45] 正在等待 1 秒...
状态:>          [2012-2-16 12:40:46] ============== 尝试 #18 ==============
状态:>          [2012-2-16 12:40:46] 正在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
状态:>          [2012-2-16 12:40:46] 已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IP = 121.52.216.118。
状态:>          [2012-2-16 12:40:46] 正在连接到 FTP 服务器... ftp.21ic.com:21 (ip = 121.52.216.118)...
错误:>           [2012-2-16 12:41:07] 无法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套接字错误 = #2000。
错误:>           [2012-2-16 12:41:07] 超时(20000 毫秒)。
状态:>          [2012-2-16 12:41:07] 正在等待 1 秒...
状态:>          [2012-2-16 12:41:08] ============== 尝试 #19 ==============
状态:>          [2012-2-16 12:41:08] 正在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
状态:>          [2012-2-16 12:41:08] 已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IP = 121.52.216.118。
状态:>          [2012-2-16 12:41:08] 正在连接到 FTP 服务器... ftp.21ic.com:21 (ip = 121.52.216.118)...
错误:>           [2012-2-16 12:41:28] 无法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套接字错误 = #2000。
错误:>           [2012-2-16 12:41:28] 超时(20000 毫秒)。
状态:>          [2012-2-16 12:41:28] 正在等待 1 秒...
状态:>          [2012-2-16 12:41:30] ============== 尝试 #20 ==============
状态:>          [2012-2-16 12:41:30] 正在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
状态:>          [2012-2-16 12:41:30] 已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IP = 121.52.216.118。
状态:>          [2012-2-16 12:41:30] 正在连接到 FTP 服务器... ftp.21ic.com:21 (ip = 121.52.216.118)...

楼主:
可以进,刚试过

网友J:
但是我进入不了啊,不知道为什么?你qq多少?

网友J:
450155091 qq T叔 麻烦你加下

楼主:
按6楼那个图设置一下,再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J:
想问下,是不是我们公司的地址会和你的那个地址有冲突哦?一到上班就登不上

网友K:
建议由TYW管理二姨家的FTP书库资源

网友K:
仔细看了歌,:kiss:,多数有!看来和TYW的兴趣差不多啊。只是我还有更占空间的古典音乐

网友L(2013-12-03):
T叔,FTP的账号密码是不是换了啊,登不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T叔,FTP的账号密码是不是换了啊,登不上去了

少累,俺也登不上,得问跑堂MM

网友M:
登不上去了

楼主:
俺把它整到百度云上去了,各位可去这里下,(在邮箱栏里填写用户名: tywzt001)

http://pan.baidu.com/disk/home
用户名: tywzt001
密码:    wztwzt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