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没有模拟滤波部分了,高手们是怎么做模拟滤波的?

楼主(2010-04-22):
P3没有内置的模拟滤波部分了,不知道各位高手是怎么做模拟滤波的,用内部运放然后再外加电阻电容吗?如果我用内部的PGA放大后又要滤波怎么办?从模拟端口把信号引出来,再滤波后再引回去吗?

网友A:
俺不是高手,坐等高手

网友B:
PSoC3有个Analog Switched Capacitor blocks 模块可以做模拟滤波,这个模块component catalog选项中没有显示出来。需要在TOOLS>OPTIONS>Design Entry>Component Catalog 下面将Show Hidden Components选上,这样就有个Analog Primitive下就有scblock模块,但是好像没有datasheet。
你可以参考看看PSoC1的scblock模块数据手册,有关于scblock的Low Pass Biquad Filter的应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高手

楼主:
3# Apnote 真是高手,但是我看了好久也没看明白怎么用的,没有datasheet。并且显示了隐藏元件后真的多出来不少东西,不过都没有datasheet,不知道赛普拉斯怎么想的,明明有这么多东西还给隐藏起来。现在我没有还是把信号从I/O口引出来后滤波完了再引回去,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