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读写SD卡,为何不能初始化?

楼主(2010-04-22):
MCU=89C52,晶振=12MHZ
/**************************************************************
函数原型:void ini_sd(void)
功能:    上电后初始化SD卡
**************************************************************/
bit Ini_sd(void)
{
  uchar temp=0,temp1=0;
bit bdata  state=1;
    sd_cs=1;
    delay_1s();
    Write_delay();
sd_cs=0;
do{
    temp= Write_cmd(cmd0,0x00000000,0x4a);     //发送CMD0
}while(temp!=0x01);
sd_cs=1;
Write_byte(0xff);
led_0=0;
do{
  sd_cs=0;
  while(Write_cmd(cmd55,0x00000000,0x32)!=0x01); ////发送CMD55
  sd_cs=1;
  Write_byte(0xff);
  led_1=0;
  sd_cs=0;
  temp1=Write_cmd(cmd41,0x00000000,0xff);     //程序死在这里
  sd_cs=1;
}while(temp1!=0x00);
sd_cs=1;
Write_byte(0xff);
led_2=0;
state=0;

网友A:
cmd55后面应该是ACMD41
我做的也是一直这样啊,ACMD41一直返回0x01,而不是0x0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2011-12-15):
请问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12-02-16):
鄙视楼主 解决了就甩手了啊?

楼主:
上电之后要延时1-2秒再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