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芯片通过连接线辐射怎么抑制

楼主(2010-04-22):
各位大侠晚上好,小弟今天和领导去认证公司检测我们的一款产品,发现在40MHZ左右辐射超标,分析可能是主芯片产生的辐射通过我们的控制面板连接线形成的天线辐射。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可以指点下小弟吗,明天要带方案去整改了。初步的想法是在LIGHT和POWER这两个可能的天线上加磁珠,不知道此方案可行不可惜,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CN5是接插件,接我们的控制面板就两个轻触按钮。芯片通过判断高电平来控制灯变色

网友A:
1,对线进行屏蔽(双屏蔽,外层为70%密度编织网)
2,出来的线加磁环进行滤波,因为是40MHZ左右,这个会比较名显的效果。
以上是外部的补救。
对于内部,
1,直接在辐射超标的主芯片上管脚进行滤波,如串磁珠等。

如果以上解决不了,再考虑的就要比较深入了。

网友B:
这个容易。串上一个0402封装的超强滤波器就好。如果在北京联系我就好。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如果在深圳或东莞地区可以联系我1366288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