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能装多大的代码?

楼主(2010-04-22):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你需要多大代码空间了。

网友A:
同为51,代码容量也有很多种:1K、2K、3K、4K、5K、6K、8K.....16K、32K、64K很多...

网友B:
目前可以有64K*256=16M,实际上只要编译器支持,还可以更大

网友C:
16K、32K、64K用的多一点

网友D:
你的后缀数字乘以 4 ,就是FLASHROM的容量
比如 AT89C51 容量是4KB   AT89C516 容量是64KB

网友E:
写个解释器,可以用硬盘来存程序。

网友F:
呵呵 要是程序运行时代码不集中 这解释器还不累死啊 严重影响速度哦

网友G: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只不过……玩爆了会把CPU饿死……
CPU坐在餐桌上拿着刀叉“下一条指令呢?怎么还没端上来?”

网友H:
这个问题还真不能这么问,用外部地址总线,你还能扩展啊,不过你的Rom空间扩展后,你的Ram也要扩展吧

网友I:
可以外扩

网友J:
可以把你的64K全部用来跑程序。

网友K:
装64K ,还可以扩充。

网友L:
现在很少考虑代码的容量了
硬件越来越邪乎
选型时基本上都能够找到满意的

网友M:
这类帖子为什么总是放到首页呢?? 不知道21IC热门帖子的定义是什么,是系统挑选的还是人为放上去的???

网友N:
LS的问题问得好。

网友O:
64K代码,还可以扩充,不过会很麻烦

网友P:
伙计,除了51,还有大把的非ARM的CPU,ROM有64K以上的。

http://cn.renesas.com/products/m ... 8c2d/r8c2d_root.jsp

PDF R5F212D7SDFP 48K + 2K 2.5K Flash memory 20MHz/3.0 to 5.5V,
10MHz/2.7 to 5.5V,
5MHz/2.2 to 5.5V - - PLQP0080KB-A
(80P6Q-A) Detailed
Information
PDF R5F212D7SNFP 48K + 2K 2.5K Flash memory 20MHz/3.0 to 5.5V,
10MHz/2.7 to 5.5V,
5MHz/2.2 to 5.5V - - PLQP0080KB-A
(80P6Q-A) Detailed
Information
PDF R5F212D8SDFP 64K + 2K 3K Flash memory 20MHz/3.0 to 5.5V,
10MHz/2.7 to 5.5V,
5MHz/2.2 to 5.5V - - PLQP0080KB-A
(80P6Q-A) Detailed
Information
PDF R5F212D8SNFP 64K + 2K 3K Flash memory 20MHz/3.0 to 5.5V,
10MHz/2.7 to 5.5V,
5MHz/2.2 to 5.5V - - PLQP0080KB-A
(80P6Q-A) Detailed
Information
PDF R5F212DASDFP 96K + 2K 7K Flash memory 20MHz/3.0 to 5.5V,
10MHz/2.7 to 5.5V,
5MHz/2.2 to 5.5V - - PLQP0080KB-A
(80P6Q-A) Detailed
Information
PDF R5F212DASNFP 96K + 2K 7K Flash memory 20MHz/3.0 to 5.5V,
10MHz/2.7 to 5.5V,
5MHz/2.2 to 5.5V - - PLQP0080KB-A
(80P6Q-A) Detailed
Information
PDF R5F212DCSDFP 128K + 2K 7.5K Flash memory 20MHz/3.0 to 5.5V,
10MHz/2.7 to 5.5V,
5MHz/2.2 to 5.5V - - PLQP0080KB-A
(80P6Q-A) Detailed
Information
PDF R5F212DCSNFP 128K + 2K 7.5K Flash memory 20MHz/3.0 to 5.5V,
10MHz/2.7 to 5.5V,
5MHz/2.2 to 5.5V - - PLQP0080KB-A
(80P6Q-A) Detailed
Information

网友Q:
8# 原野之狼 这个好解决,买个双核的51单片机,一个内核正常执行程序,另一个内核专门用来从硬盘存取代码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