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页关闭中断

楼主(2010-04-22):
ROM跨页时暂时关闭中断,是不是大于4K就不了

网友A:
就不了?什么意思?
跨页的时候,不能有中断,跨完再打开

网友B:
ROM跨页时是需要暂时关闭中断.待跳转成功后再打开中断

网友C:
只有ROM大于4K的芯片才会有ROM页寄存器

楼主:
哦,只有4K ROM空间,不涉及到ROM跨页的问题吧

楼主:
翻页后,中断有影响,想知道这方面得具体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实您只需了解在ROM跨页时MCU内部会进行一些复杂的操作,在这个过程中,请关闭中断,跨页完成后,再打开中断即可.

网友E:
呵呵,意思复杂的操作不一定知道是啥?

网友F:
用的什么?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67P54

楼主:
看了ICE66编译器里帮助文件,说是翻页后,中断有影响,我想知道得具体点

网友E:
版主说的很易懂了吧

楼主:
嗯,我慢慢领会吧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