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求救!!!

楼主(2010-04-22):
请问在protel打开.pcb的文件,如何实现给单个元件上色阿?比如一个10K电阻是黄色,我要把它变成红色怎么弄吖??请教教我怎么弄,谢谢啦!(越详细越好)

网友A:
protel sch可以自己做颜色
pcb 自定义颜色自己做库颜色可能行的,还是按规则取色的吧!这个PCB颜色自定义有什么意思?楼主说下?

露珠湿籹紫,墨幽晓寂寂

网友B:
姐姐,哪个不是著色问题,是违反规则,报警了吧??

楼主:
回2#
        我是要做图纸,要把原件区分开。

楼主:
回3#
      我不是画板,是把别人的pcb板原件加上颜色,

网友C:
回复 楼主:

颜色不同,意义也不同啊。

有可能变成铜皮,也可能变丝印,也可能没有了啊,还有可能变成洞洞

网友D:
可以设置吧,找找pcb板设置里面有吗

网友E:
pcb文件上的颜色都有特定含义的吧?

网友B:
很难理解你想做什么,Protel里的颜色只是区分而已,与物体的颜色无关。

网友F:
打印出来,然后用彩笔涂抹,想要啥颜色就涂啥颜色,呵呵

楼主:
回9#
       我是要做电子加工厂的生产图纸,比如贴片,我要把指定的原件和别的原件区分开,这样工人就知道要贴什么了,在什么位置。懂了吗?

网友B:
懂了,不过非常荣幸的告诉你,Protel不具备此功能,欲实现该想法,请使用Protel导出至AutoCAD继续加工。

网友B:
另外,编工艺卡片,你把不要的器件删掉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工艺卡片还没有进入彩色时代,瓦咔咔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打开 PCB文件后

在 “文件”大选项下面 选 “打印”

会有打印页面出现。

在这个页面的第二个按钮下面,会有 一个输出层的选择 对话框按钮。

进入后,在里面选你要的层就好了

楼主:
回12#
        请问AutocCAD如何查找元件呢?protel99se是按J +C,那AutocCAD呢?还有AutoCAD可以批量查找元件吗?还有如何给元件上颜色?谢谢啦!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F:
打印出来,然后用彩笔涂抹,想要啥颜色就涂啥颜色,呵呵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B:
AUTOCAD里你一个一个选就是了,没你想像的那么多原件了。

网友G:
把不同颜色的元件放到不同层里去

网友H:
:sleepy:将字体放小放到元件里面一起打印出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