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AD预分频器最高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0-04-22):
AD模块预处理器部分,书上说的处理级别包括+-16V,我程序里设置BX[2:0]位为000,但生成AD模块时,有个最大电压,这个电压是不是必须跟BX设置的满量程电压一致啊,如果满量程电压是16V,这里填16V就会报错,8V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理解

测量电压的量程是通过Bx[2:0]来设置,可以分为很多个量程级别,最高的量程级别是16V的级别

但是并不是说就能承受16V的输入,而模拟I/O最大的输入应该是在+-12V之间

所以输入8V配置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