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动态配置的好方法

楼主(2010-04-22):
24423只有4个数字模块,有什么动态配置的好方法

网友A:
我印象中有一个动态配置的**不错,我给你找找看

网友B:
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个是讲怎么动态切换数字/模拟模块的
http://www.cypress.com/?rID=17898
CapSense(TM) PLUS: Dynamically Configuring Capsense - AN49079

楼主:
http://www.handheld.**ART_8800510819_4000003_TA_b18aa0fa.HTM

这里也有:不错的**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4242 第4页,第23篇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楼主:
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个是讲怎么动态切换数字/模拟模块的
http://www.cypress.com/?rID=17898
CapSense(TM) PLUS: Dynamically Configuring Capsense - AN49079
引用 网友B:
恩,这个也不错,多谢多谢

楼主:
还是活雷锋多啊

网友C:
咱们版主就是好

网友D:
嗯,比起别的一点都不管好多了

网友E:
就这论坛比较热闹

网友F:
有个热心的版主和一个活跃的代理

网友G:
版主找的**不错啊

网友H(2010-05-29):
打开好慢

网友A:
看到又有人再问动态配置的问题,干脆把它放到置顶帖里,这样好找,呵呵

网友I:
动态配置确实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