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怎么判断极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23):
不知你指的是如何测量得到极性呢还是如何根据标识认定极性?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想知道根据测量吧

网友A:
这个得要楼主自己说。

网友C:
有标示看标识,没有就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正接和反接的电阻不同,是由于漏电流不同造成的,很好识别

楼主:
正接和反接怎么判别?

网友D:
6楼:
5楼已经说了,反向漏电流较大。

网友E:
用万用表两个表笔测电容两脚之间的电阻,比较两个阻值的大小,电阻小的那个接法,红表笔接的那个管脚为电阻负极。

网友F:
数字表和指针表不同的。

楼主:
用万用表两个表笔测电容两脚之间的电阻,比较两个阻值的大小,电阻小的那个接法,红表笔接的那个管脚为电阻负极。
引用 网友E:
哦,多谢

楼主:
数字表和指针表不同的。
引用 网友F:
有啥不同?

网友G:
指针表,红笔是负,黑笔是正    (两笔之间的相对电位)
数字表则是:红笔正,黑笔负.

用表测电解电容两脚间的正反电阻...(先不管怎为正向,乍为反向,互换表笔就行了)

以小电阻那次为准时:正笔接的是电容负极,负笔接的是电容正极

以大电阻那次为准时:正笔接的是电容正极,负笔接的是电容负极.

网友(2010-12-13):
电解电容侧面上有个竖着的“-”,这个符号就代表负极。

网友H:
电解电容侧面上有个竖着的“-”,这个符号就代表负极。并且是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