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电源逆变器?

楼主(2010-04-22):
我想做一个ups电源,在宿舍熄灯以后用。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想请教各位大虾,该如何下手?功率不需要很大300w左右 谢谢啦

网友A:
用推挽做,不用做ups,直接做升压就好了,带个电灯或电脑都可以,只要你电池容量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