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一个io口进行点亮数码管和进行ad检测的电路

楼主(2010-04-22):
大家好 现在做一个小东西 单片机管脚不够了 想到led只是要求探测到有动作时候闪一下 就想把ad检测口和led共用了 设计了电路图如下 现在进行ad检测后发现 灯会一直亮 请各位大牛帮忙改改电路  谢谢大家

网友A:
三极管阻抗工作没设置对

网友B:
程序问题吧。贴程序看看。

网友C:
ADC口是输入口,可能把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拉低了,导致三极管工作于饱和状态,你可以测一下三极管基极的电压看看是不是很低,且电位器变化时基极电压变化不大,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在ADC处接一个电压跟随器看看。

楼主:
ad口 滑动变阻器的值最大10k就是说 ad检测的时候最低在3极管b极大电压为2.5v  结果灯就亮了  请教各位 我这个电路原理上是不是就错了  这样能实现我所想要的功能吗 该加些什么限制呢 我想如果用2.5v接到三极管的e极 会不会就可以了呢

楼主:
ad口 滑动变阻器的值最大10k就是说 ad检测的时候最低在3极管b极的电压为2.5v  结果灯就亮了  请教各位 我这个电路原理上是不是就错了  这样能实现我所想要的功能吗 该加些什么限制呢 我想如果用2.5v接到三极管的e极 会不会就可以了呢

楼主:
我非电子专业的  犯了低级错误的话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D:
6楼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