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的交流接触器可以接36vAC吗?------------非常紧迫!!!

楼主(2010-04-22):
接触器经过限位开关后接24v  AC后,无法吸合。
测量限位开关电阻约10欧(有很长的电线相连),于是将AC24v接为36v。
不知这样可否???
接触器并不会长期处于工作状态(连续工作时间大约几分钟),1小时内工作的时间大约也只有几分钟,不知这样接触器可否正常工作??
吸合后限位开关上的压降约8v左右,也就是接触器的两端的电压大概28v。
以上,是否可靠工作????

主要是考虑AC交流接触器可靠工作是线圈的散热,故个人认为在接触器并不长期工作,以上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请大家说说意见???

换接触器,限位开关线这些可能无法做到,因为工程量巨大。。。。
谢谢???

网友A:
唉!这么简单的事:V=电阻x电流。长导线上电阻由于AC交流接触器工作电流过大而造成电压降过大,——相当于2个电阻分压电路,所以只要减小长导线上电流,24V就不会降低过多。(或者加粗导线线径)。

因此,加一个微型24V中间继电器(驱动电流ma级)取代现在AC交流接触器位置,然后用微型继电器的触点近距离24V驱动AC交流接触器,二级放大驱动即可。
    哪怕用一只光电可控硅(20ma负载)做放大驱动也行啊。 如若随意提高24V到36V线圈电压,烧起火来算谁的?砸自己饭碗。

网友B:
冷漠不懂不要装懂, 二楼答复简直胡扯, 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

按搂主所述, 问题不大, 可以使用 36V, 小心一点就是了。

网友C:
呵呵,楼上的算不算人身攻击?!

确实问题不大,如果不放心的话,按2楼说的,电压=电阻*电流,那么电阻=电压/电流
测量一下工作电流,算一下,(28V-24V)/工作电流,串个电阻分一下多余的电压就是了,
不过要注意电阻的功率要够

LZ这个是交流的,如果是直流的,随便串个电阻,在负载上并个24V的稳压管就可以了,
俺控制继电器的时候经常这么干,顺便拿稳压管当续流二极管用

网友B:
应该不算, 我一直在教育和指导二楼的冷漠, linjing 你查查冷漠的帖子就知道了, 而且二楼的答复确实是胡扯。

除了一些劣质的接触器, 接触器一般对于驱动电流都有很大的裕量, 28V 不是什么问题, 即便更长的接通时间。

网友D:
我认为直接加36v的做法很冒险
可以这样做:
1、回路中再串一只线绕电阻,阻值待定。
2、找一个调压器,输出电压从24v往上升。
3、更改电阻的阻值,使得电压在32v左右时,继电器吸合。这个电阻的功率要保证在吸合结束后不会超过100度

网友A:
如果“只要能吸合,工作长时间不发热,24V接触器加48V电源工作也没事”?(28V可以?32V可不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上限是多少?)那要我们这些人来上大学做什么?大学是培养工程师的。不是培养电工“师傅”的。老电工师傅只能凑合干,“28V根本没事”,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干。我们学了4年也不知道怎么干?
     单位总工程师告诉用户解决方案说“提升电压到36V,24V接触器加28V电源关系不大,凑合用吧。”?!——乡镇企业?

     再提醒一件事,无论交流/直流接触器/继电器,都是吸合电流大,维持电流小。例如:24V接触器,24V电压时动作吸合,当电压再下降到18V,接触器也不一定释放。根据此原理,结合6楼,串接一个PTC电阻就“凑合了”(冷态电阻小,热态电阻大)——哈哈,笑话做事“一贯凑合的老师傅”啦。

楼主:
呵呵,确实是这样。接触器吸合前后的交流阻抗是不一样的。串连进去的电阻却是横定的,所以串电阻过大会导置无法吸合,但电阻过小又当心烧坏交流器。我最终是串了10欧电阻,用36v电压,吸合后接触器约28v.没办法,赶时间…

楼主:
另外重新布线成本比较大,因为线比较长,多,据布线的人说要近万元,所以很难更改,一定要在控制柜想办法,而且时间仅迫,大约2天,所以只好如此…

网友E:
这种情况最好用双向稳压管

网友B:
"那要我们这些人来上大学做什么", 拜托, 请把“们“ 去掉, 同时, 请不要贬低电工老师傅, 你冷漠比他们还差的很远很远。

这种东西不是用欧姆定律来套的, 就像冷漠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双列直插光耦不能替代继电器去驱动 300W 交流负载, 这是常识问题, 不必给你解释。

网友B:
mohanwei : 双向稳压管并不是很好, 因为是交流。

7 楼纯粹是想当然的胡扯, “我们学了4年也不知道怎么干“。
交流接触器有动心, 吸合后阻抗大增而使电流减少。 吸合后降低电压的方法更容易造成损害, 因为电流不足以维持吸合, 会使动心回弹, 致使阻抗减小, 电流再增加, 这样可能频繁跳动产生过热而损坏。交流接触器欠压比过压更容易损坏。

“接触器吸合前后的交流阻抗是不一样的。串连进去的电阻却是横定的,所以串电阻过大会导置无法吸合,但电阻过小又当心烧坏交流器。我最终是串了10欧电阻,用36v电压,吸合后接触器约28v.没办法“
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吸合阻抗增大而使线圈电压升高。估计 10欧电阻 是反复试验后的结果, 应该是最佳的了。 很多接触器的线圈电压范围可达 30%, 28V 不过 17%, 所以, 没有大的问题.

网友D:
7楼“冷漠”:我认为你对继电器是怎么回事还不是很清楚啊。
通常来说,一只24v继电器,在20~22v就可以吸合了,而释放电压要19v以下。交流继电器的等效阻抗由感抗和电阻遵循三角形叠加原则。事实上要有偏差,所以具体需要串多大阻值的电阻需要有实验来解决。
而我说的32v开始吸合,也正是这个道理。
28v长时间工作肯定是不行的,线圈会严重发热,但短时间是可以的,继电器线圈还是有这个容限的
以后注意尊重别人,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