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0-04-22):
(无正文)

网友A:
熔丝位设置问题?

网友B:
1.无法读取目标设备锁定位.

网友C:
目标没上电

连线不对

目标芯片JTAGEN熔丝位没有使能

仿真器问题 都有可能

网友D:
具体该怎么检查呢?排除法?!

楼主:
检查起来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E:
用ISP下载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啥要这么做

楼主(2010-05-25):
回复 网友D:
咋了,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