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一些有用的层函数

楼主(2010-04-22):
MTK的层在窗口设计中应用十分广泛,对于UI来说,没有一个窗口不是由层构成的,最基本的窗口至少也是在基层上设计的。以至于许多时候,如果对层不甚了解,连阅读代码有时也会遇到困难。我曾经写过一些有关层的使用的基础知识,由于有关这方面资料很少,许多时候只能在模拟器上打断点自己慢慢研究。
层可以在模拟器中调试,在模拟器上的TOOL菜单中的Info Monitor功能窗口,可以看到当前窗口由哪些层和各个层显示的内容,但不包括你虽然创建了,但没有调用函数gdi_layer_blt或者与他gdi_layer_blt相类似函数刷到窗口上的层。
处理PNG有关的函数
gdi_push_and_set_alpha_blending_source_layer
gdi_pop_and_set_alpha_blending_source_layer
gdi_set_alpha_blending_source_layer
gdi_get_alpha_blending_source_layer
这一组函数是在层上绘制PNG图片时使用,是PNG函数的专用函数,可以有效还原PNG图片的效果,前两个函数是成对使用,后一个函数作用同前两个,但使用上更自由一些,如果超过两个层,每个层都要画PNG,无疑使用gdi_set_alpha_blending_source_layer更加方便。最后一个是获取BLENDING层。
设置层的位置
gdi_layer_set_position
如果层上的数据是经过十分复杂的运算过程得出来的,比如要在IDLE上显示一个可以使用手指移动的农历是日历,这时就可以在层上画好要显示的数据,通话移动层的位置实现移动效果,要比每次重绘日历要快捷的多。
合并到BASE层
gdi_layer_flatten_previous_to_base
类似的函数还有
gdi_layer_flatten
前者是把当前窗口数据合并到基层,后者是把指定的层合的激活层上,该函数常常在退出窗口时使用,如果你见有些窗口在弹出对话框时该窗口背景突然消失,那大约就是因为未使用该函数的原因。因为MTK的很多窗口都不是单一层,更关键的是在创建新窗口时有时会释放老窗口的层资源,导到在老窗口非基层的显示数据丢失。该函数使用我们可以使用超过四个层来创建更为复杂的效果。
添加DM层
dm_add_blt_layer
有时你创建了层,激活了层,在层上也绘上了图片,也调用刷屏函数了,但你总是看不到屏上显示你的层,在模拟器中的Info Monitor窗口也看不到你的层,有时是你的层闪了一下就没影了,这时你就要研究dm_redraw_category_screen了,该函数做为大部分窗口的刷新函数,当窗口有变化时,就会执行该函数,而该函数中有一段类似如下的函数调用:
            gdi_layer_blt(
                dm_layers[0],
                dm_layers[1],
                dm_layers[2],
                dm_layers[3],
                dm_cat_scr_info.x1,
                dm_cat_scr_info.y1,
                dm_cat_scr_info.x2 - dm_cat_scr_info.x1 - 1,
                dm_cat_scr_info.y2 - dm_cat_scr_info.y1 - 1);

楼主:
该调用会重新刷屏,很遗憾的是,你新创建的层不在数组dm_layers中,也就不在他刷新的范围内。要么调用dm_add_blt_layer把你的层加入,要么在dm_redraw_category_screen之后再把你自己的层刷到屏上。

使用外部内存创建层
med_alloc_ext_mem
当然类似函数也有很多,如
mmi_frm_scrmem_alloc
确切的说,这两个函数都不能算是LAYER的函数,但如果你要使用gdi_layer_create_using_outside_memory创建层,却少不了这两个函数。在这两个函数中,我们常常调用med_alloc_ext_mem来分配内存,是因为该函数能提供大约400K左右内存可供调用,而mmi_frm_scrmem_alloc可以提供200~300K内存可供调用。但随着MTK手机沦为SP赚钱工具后,使用med_alloc_ext_mem分配内存越来越不安全。在之前的一次设计中,出了问题,多亏公司一高手指点,才消灭了这一处使用的隐患。

保存层到文件
gdi_layer_save_jpeg_file
gdi_layer_save_pbm_file
gdi_layer_save_bmp_file

还有一类函数,设计窗口时可以处理层,但却不属于层函数,见一个同事使用,顺手拉来,以防忘记
dm_register_category_controlled_callback
dm_register_category_controlled2_callback
该函数会为创建的层指定绘定函数,并且这两个函数只能分别处理DM管理的层,DM管理的层及相关控件可以在结构mmi_dm_control_ids_enum找到,这两个函数可以在DM指定的层上绘图,既可以处理不同的层,也可以处理相同的层,如果不同的层,可以定义在g_categories_controls_map中的control_set_p中定义如下,control_set_p中一般会包含基层,有时也包含新层,定义如下格式
const U8 categoryXXXX[] =
{
    4,
    DM_BASE_LAYER_START,
    DM_CATEGORY_CONTROLLED_AREA,
    DM_NEW_LAYER_START,
    DM_CATEGORY_CONTROLLED_AREA2,
};但是在该结构中只能定义两个层,如果你想创建第三个层并使用DM管理,就要使用上面提到的dm_add_blt_layer,层的处理函数也要自己写,维护。

刷屏函数
gdi_layer_blt_previous
gui_BLT_double_buffer
gdi_layer_blt
gdi_layer_set_blt_layer
前三个函数都是刷屏函数,前两个功能一模一样,只能指定刷新的区域,使用前需要用第四个函数指定参与操作的层。第三个可以自己指定要刷到屏的层和区域。需要说明的是,执行gui_BLT_double_buffer和执行gdi_layer_blt_previous不仅效果一样,执行过程也是一样的,gui_BLT_double_buffer只是个函数指针,指向gdi_layer_blt_previous,调用他最后执行的仍然是gdi_layer_blt_previous

网友A:
好多啊,关键得放入具体的环境去应用,否则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