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示波器探头能顶得住600V的直流高压么

楼主(2010-04-22):
(无正文)

网友A:
这可不一定,某些探头可以承受,但多数示波器探头不能承受这么高电压。

网友B:
大哥你可以先衰减10倍后再输入的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高压探头,用100M的电阻和1M的电阻组成。

网友D:
看你运气了。

网友E:
用100:1的探头

网友F:
1.买个100块的高压探头,我们生产线上就用,反正有波形就行了
2.买个高压探头,我们公司就一个好的高压探头,说买个电流探头,头摇的跟鼓一样

网友G:
就把探笔打到10X档就可以了。

网友H:
看来4楼的方法可以,如果不这样,直接打到10X档,现在大多示波器最大档是5V/DIV,可能就看不到波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