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校准

楼主(2010-04-22):
校准是校,ADC AFC APC AGC ,这几个方面,,但这几个英文字母,还不是很理解,有没有人可以教我一下啊,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ADC 电池电量的校准
AFC 自动频率控制环路的校准
APC 自动功率控制环路的校准
AGC 自动增益环路的校准

网友B:
ADC是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的缩写,指模/数转换器或者模拟/数字转换器。可以进行编码器的数据自动调整和改变

网友C:
LZ难道这个就不能谷歌知道?

网友D:
还是用百度知道吧,那个比较全面

网友E:
呵呵  LZ可能没用过

网友F:
呵呵,那得补充一下单片机基础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