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平台的MMI差异在哪里?消息机制?

楼主(2010-04-22):
小弟才转搞MMI,之前搞Driver的。
Driver我之前搞来搞去也就是觉得基本功很重要,内力深厚基本就可以了。
现在换了个码头,搞MMI,主要是MMK。
有一点很不明白,就是MMI跟在Dos上加个Windows的壳有没有区别,还是就是一码事。
看到前面前辈们帖子里写到各家MMI用的什么状态机或者消息还是窗口什么的,有点不明白。
哪个兄弟来给讲讲,先谢过!~[52RD

网友A:
不同的平台都有不同的架构的,现在很多MMI都是仿MFC的架构. 也有很多老的MMI直接用状态机的.

网友B:
MTK基本上就是回调
NXP是状态机制
其他平台没接触过,不太清楚

网友C:
不是做驱动的吗?多少得懂点操作系统吧!?懂点操作系统就不会显得这么外行!

楼主:
做驱动也分很多种的啊
操作系统懂一点点
不过还是很外行啊
我们之前做一个手机都是N个部门的N十个人做的……
呵呵,看上去很业余,因为本来就很业余啊。

网友D:
是MFC机制的,最主要是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