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做个USB一键待机方案?

楼主(2010-04-22):
有个小电路板,上面有个SOP的IC,打磨了;功能是一个按键按一下电脑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前提是需要安装一个驱动;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IC做的吗?

有没人做过?

能帮忙的可以与我联络  15958968110    QQ: 429362503

网友A:
这很简单吧,也用不着安装驱动 ----- 比如用IC 来做一个“只有1个Standby 按键的” USB 键盘即可。

网友B:
可以和我联系!
手机:13002928013
邮箱:yang96381@163.com

网友B:
我有
hid usb小键盘

楼主:
我要低成本啊,你们说的成本高吗?  可以做的加我QQ"  429362503

网友C:
其实对于让PC进入睡眠的功能是很简单的,你在HID设备中模拟出一个"标准的HID控制设备",然后通过报表老将该Standby键的对应键值上传,PC自然就可以进入睡眠.这种键盘有点像多媒体键盘的那种.以前我做过并实现过这种功能的.包括睡眠,唤醒,一些常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