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DIY的,如果板子复杂,我帮你刻板

楼主(2010-04-22):
请注意:线宽8mil以上,间距8mil以上,贴片元件下不要有过孔

网友A:
过孔是手工连接起来?

网友B:
没过孔机的日子很难受,我做双面板过孔全是自己穿的

网友C:
正在设计板子,有需要的话就来麻烦您了!呵呵...

网友D:
你用的是哪家的雕刻机?

网友E:
这个不错...
搞个代刻板服务...

网友F:
手工板。。过孔怎么做。。

网友G:
网上有用药水做的过孔金属化,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3OTIyMjQ=.html
台湾金电子的东西,淘宝上找到过,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m_cat=0&pm1=1
就是太贵了,有点划不来。
另,手工打样,目前用铜版纸+塑封机,也能轻松做到10mil左右的精度,而且成功率很高,花销比感光板还要低一些。

网友H:
人老心更老 你在哪里 是深圳的话 我想过去把整这种板的过程了解一下...

网友I:
工艺不错,打孔用的什么床?蛮淮的。

网友J:
有是2M以上的图,愤怒了
引用 网友K:
| 显示全部楼层
EN,刻得真漂亮

网友A:
雕刻机 雕刻的!楼主能否show一下你的雕刻机器呢?

网友L:
似乎是古代工艺品

楼主:
过孔是手穿的。以前买了个电镀金属化孔的箱子,广东那边的,买回来箱子就裂了,感觉挺麻烦的,故一次没用就搁置了。
正因为是手动连接的过孔两面,所以应该做到:贴片元件下不能有过孔;直插的元件或插座等只在焊接面走线。
有人提到用塑封机,热转印的方法,其实五、六年前我就试过,那种方法极易断线,而且腐蚀时间长,腐蚀液有异味,不适合用来做PCB板。
我在北京北五环以北。
秋秋:157175219
义妹:huaihua2004@163.com

网友I:
哈哈,坛子里不缺画板的,倒缺做板的。楼主能否以成本价为喜爱本版的DIY的网友做点贡献,有意思的DIY,如能刻刻板子,大家一起乐乐也好。

网友G:
回复 楼主:
现在做10mil的线断线率极低,偶尔线多,板子搓太狠了,才会断那么一两根。
以前我用电熨斗+不干胶背纸,做的板的确不行。后来换工艺了,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关键点:
1)转印纸,不干胶背纸不太好,需要撕下来,造成断线频繁;改用薄铜版纸,转印后冲水搓掉纸张,断线率大幅降低,板面基本无断线。
2)转印机,反复过板的机器容易把线压变形,转速高的机器一次又不能全转印完,所以,转印机(其实就是改装的过塑机)要么用低转速的(150mm长的板3分钟左右过完),要么自己改装成间歇转动过板的,如此,转印成功率几乎为1;
3)至于腐蚀液,如果用化学品,如三氯化铁等,气味总是会有的。不过,速度慢也不能全怪药液:快慢除药液配比外,和腐蚀方式也很有关系;自己用鱼缸加热器+小水泵,没几个钱做个小腐蚀槽,腐蚀速度就比较可观了;
4)钻孔没的办法,用CNC比手工的当然更好,这一点没法达到楼主的工艺精度;
不过,就DIY打样而言,按以上方法做热转印,效果也不会比楼主做的板子差到哪去,关键是方法。当然成本可比用CNC便宜多了,这也是小弟反复折腾热转印法的原因。

网友M:
哈哈,正愁没地方做板呢,楼主我也在北京北五环外,朱辛庄这,以后做板就找你了,不要太贵就行!

楼主:
应网友的要求,传几张雕刻机的照片。
1.外观。隔音罩是订做的,前面开了个玻璃观察窗,以便随时观看。这个必须有,一来隔音,二来防止刻板时产生的灰尘扩散。雕刻机本身不带。

2.打开罩子。中间是工作台,左边有刻刀和钻头,右边放着毛刷、扳手,雕刻完毕翘板子的螺丝刀,和订定位销的小铁锤。两壁各有一盏LED面阵灯,自己做的。

3.近看。罩子内部全部装有吸音棉。

网友A:
比较牛!!顶....楼主在哪呢?深圳么?

网友A:
转为 DIY 打样的PCB雕刻服务!顶.....楼主是否可以再上些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