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MTK工程和incredibuild才能实现分布式编译

楼主(2010-04-22):
配置MTK工程和incredibuild才能实现分布式编译
1.make文件夹里面的Gsm2.mak修改make工具的编译项为IncredBuild增加运行参数
#@echo tools\\make.exe -fmake\\comp.mak -r -R COMPONENT=$* ... $(strip $(COMPLOGDIR))\\$*.log
@if /I %OS% EQU WINDOWS_NT \\
  (if /I $(BM_NEW) EQU TRUE \\
  (XGConsole /command="tools\\make.exe -fmake\\comp.mak -k -r -R $(strip $(CMD_ARGU)) COMPONENT=$* > $(strip $(COMPLOGDIR))\\$*.log 2>&1" /NO** /profile="tools\\XGConsole.xml")  \\
  else \\
  (XGConsole /command="tools\\make.exe -fmake\\comp.mak -r -R $(strip $(CMD_ARGU)) COMPONENT=$* > $(strip $(COMPLOGDIR))\\$*.log 2>&1" /NO** /profile="tools\\XGConsole.xml")  \\
  ) \\
else \\
  (if /I $(BM_NEW) EQU TRUE \\
  (tools\\make.exe -fmake\\comp.mak -k -r -R $(strip $(CMD_ARGU)) COMPONENT=$* > $(strip $(COMPLOGDIR))\\$*.log) \\
  else \\
  (tools\\make.exe -fmake\\comp.mak -r -R $(strip $(CMD_ARGU)) COMPONENT=$* > $(strip $(COMPLOGDIR))\\$*.log) \\
  )
@type $(strip $(COMPLOGDIR))\\$*.log >> $(LOG)
@perl .\\tools\\chk_lib_err_warn.pl $(strip $(COMPLOGDIR))\\$*.log
2.tools工具夹里面加入 XGConsole.xml
内容为

3.tools工具夹里面的make2.pl修改以下几行
if (($action eq "update") || ($action eq "remake") || ($action eq "new") || ($action eq "bm_new") ||
    ($action eq "c,r") || ($action eq "c,u")) {
  if ($ENV{"NUMBER_OF_PROCESSORS"} > 1) {
    if ($fullOpts eq "") {
      $fullOpts = "CMD_ARGU=-j$ENV{\\"NUMBER_OF_PROCESSORS\\"}";
    } else {
      $fullOpts .= ",-j$ENV{\\"NUMBER_OF_PROCESSORS\\"}";
    }
  }
}
改为
if (($action eq "update") || ($action eq "remake") || ($action eq "new") || ($action eq "bm_new") ||
    ($action eq "c,r") || ($action eq "c,u")) {
  if ($ENV{"NUMBER_OF_PROCESSORS"} >= 1) {
    if ($fullOpts eq "") {
      $fullOpts = "CMD_ARGU=-j$ENV{\\"NUMBER_OF_PROCESSORS\\"}"."0";
    } else {
      $fullOpts .= ",-j$ENV{\\"NUMBER_OF_PROCESSORS\\"}"."0";
    }
  }
}

$ENV{"NUMBER_OF_PROCESSORS"} = 10;  //修改为你想要的进程数
4.把tools里面的make.exe换成多任务的文件

楼主:
2.tools工具夹里面加入 XGConsole.xml
内容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
Profile FormatVersion="1"
Tools
Tool Filename="perl" AllowRemote="true" /
Tool Filename="make" AllowIntercept="true" /
Tool Filename="tcc" AllowRemote="true" /
Tool Filename="tcpp" AllowRemote="true" /
Tool Filename="armcc" AllowRemote="true" /
Tool Filename="armcpp" AllowRemote="true" /
Tool Filename="strcmpex" AllowRemote="true" /
Tool Filename="warp" AllowRemote="true" /
Tool Filename="armar" AllowRemote="false" /
Tool Filename="formelf" AllowRemote="false" /
/Tools
/Profile

网友A:
终于写上去了,前后分别加上"<"   ">"

网友B:
分布式编译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