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疑问

楼主:
图为汽车DVD图,检测ACC(12~14.4)的开关和B+的高压保护,对于里面的电阻(粉红色框里)的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那种好(是下地电阻直接接B极,还是下地电阻和B极之间要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A(2010-04-22):
左边方框里面也串联电阻了,也是10k,只不过是与二极管串联。

网友B:
左边方框的要考虑电阻分压的问题。

网友C:
zd是稳压,左右都有;
Q505导通上面那个管子要截至了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