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平台上的触摸屏是电阻式的还是电容式的

楼主(2010-04-22):
现在绝大部分山寨机都是触摸屏,可手写输入的。请问是电阻式的还是电容式的?听说Iphone的触摸屏是电容式触摸屏

网友A:
应该是电阻的

网友B:
刚从网上搜到的一些资料,给大家分享,看来电容式触模屏,目前用的还是比较少。以下资料由网名为“jackyszm"整理

最近和一些朋友聊了下这个方面,觉得有必要整理些资料供手机电容TP和控制IC的朋友参考。另外不全的请补充。谢谢。
分国际和国内。

国际:
前五大:
1、Nokia。无。N97和5800都是电阻式。
2、Samsung。F480(2.8")。控制IC-双供应商:新思(ClearPad)/Melfas(MCS-5000S,双层ITO)。
3、LG。Prada II(3")。控制IC-新思,支持多点。
4、Moto。无
5、索爱。无。Xperia X1是电阻式。

Smartphone供应商:
1、Apple。iPhone(3.5")。控制IC/模组/ITO:Broadcom/TPK/Optera。Broadcom的技术是从新思license的。
2、RIMM/黑莓。Storm(3.25")。控制IC:新思。带触觉反馈。
3、HTC。Google G1(3.2"),G2(3.8")。控制IC/模组(至少两家供应商):新思/义隆。新思支持多点,但在FW中被禁止。
另外Sharp的SH906i(3")也是用新思。

国内:
品牌:(可能有争议)
1、Meizu。M8(3.4")。控制IC/模组:新思。不支持多点,最近有人讲又要支持多点。总之看FW和专利的问题。

山寨:
1、NPhone。N88(3.2")。控制IC:Pixcir(未验证)。模组:未知。支持多点。真机没见过。
2、NPhone。也是NPhone(3.2"),因为是在全触展上匆匆看到,具体型号没问,不知道和上面的是否一家。控制IC:Cypress。模组: MasTouch(台湾)。支持多点,但反应不够快,我感觉是IC的更新速度问题。
其他的山寨机据说用义隆的方案做的电容式多点触摸听说都没怎么量产,请大家补充。
另:苹果今年出货应该有近1500万台;新思的电容式手机模组出货应近400万台。其他家的量都微不足道。

网友C:
电阻式是不是要成本低些

网友D:
电容式的,电阻式的马上就淘汰了!

网友E:
不可能,电阻式便宜又实用,不可能被淘汰

网友:
有电阻屏,支持2点触摸的驱动IC了。。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F:
应该是电阻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