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些编程问题

楼主(2010-04-22):
我是一个初学者,今天刚刚做完实验,找到好多问题,但是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的板子是低电平二极管工作,高电平不工作),我原本打算编一个让八个二极管依次亮,编了一个却不成功,到底是哪里错了呢?请高手们指教一二。我用的是mega16。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PORTA=0xff;
while(1)
{
  for (i=0;i<8;i++)
  {
    PORTA&=~(1<<i);\\清零操作,让第i位为“0”
  delay_ms(1000);
    PORTA=0xff;
  }
  }
}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想对PORTA.0和PORTA.1的数值反转,也就是高低转换,是不是用“∧=”这个符号?如果要是用得话应该怎么用呢?
谢谢各位高手们了!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电平翻转使用∧=”这个符号即可。
你说不成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延时太短了

网友C:
很短的一段程序也没通过?

网友D:
你的头文件不对吧,应该是<iom16.h>吧?还有就是你的i,最好是定义为unsinged char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