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的最大放大倍数

楼主(2010-04-23):
OP07的最大放大倍数有多少。要求把很小的信号放大,放大结果电压要求达到1V

网友A:
最大倍数是开环放大。
根据楼主的意思,可以考虑级联放大。
若信号太小,应该考虑用低噪声的晶体管或FET管做前置放大。

网友B:
最大放大倍数可以看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