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3怎么啦?

楼主(2010-04-23):
16:                 _NOP();
C:0x0020    120000   LCALL    C:0000
    17:                 _NOP();
C:0x0023    120000   LCALL    C:0000
**************************************
如上面所示,是从Disassembly窗口复制下来的,
也就是说,uv3把
_NOP();          语句编译成   LCALL    C:0000
不管我把优化等级调为0还是9,结果都这样!

楼主:
版本是V3.30

网友A:
"_NOP(); "这什么东东

网友B:
应该是相当于汇编指令nop吧。

网友A:
"_NOP(); "如果是多个NOP定义KEIL会调用子程序来代替是正常的

楼主:
请大家仔细看看,LCALL    C:0000
调用的地址是0000-----复位向量!

网友A:
//请大家仔细看看,LCALL    C:0000
//调用的地址是0000-----复位向量!

这要看_NOP(); 是怎么定义的嘛。

楼主:
我是没有去定义_NOP();
难道编译器不是把_NOP(); 定义成空操作?
编译器怎么定义_NOP();这个要怎么查?

网友B:
定义应该在头文件里吧。

网友C:
我测试了一下,不只是"_NOP();",随便加一个未定义函数都能编译通过,只是给警告。
反汇编都是编译成LCALL 0000。
由此可以推出,Keil不是将_NOP()编译成 LCALL 0000, 而是它根本就不认识什么_NOP();

C:0x0009    758107   MOV      SP(0x81),#0x07
   196:                 LJMP    ?C_START
C:0x000C    02000F   LJMP     main(C:000F)
    25: void main(void)
    26: {
    27:     _NOP();
C:0x000F    120000   LCALL    C_STARTUP(C:0000)
    28:     ikjkj();
C:0x0012    120000   LCALL    C_STARTUP(C:0000)
    29:     T67676767();
    30:
    31:
C:0x0015    120000   LCALL    C_STARTUP(C:0000)
    32:     while(1)  ;
C:0x0018    80FE     SJMP     C:0018

以下是警告
SRC\UART.C(28): warning C206: '_NOP':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网友D:
缺少头文件INTRINS.H      再使用_nop_()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不只是"_NOP();",随便加一个未定义函数都能编译通过,只是给警告。
反汇编都是编译成LCALL 0000。
由此可以推出,Keil不是将_NOP()编译成 LCALL 0000, 而是它根本就不认识什么_NOP();

以下是警告 ...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真有才啊!

网友E:
我还是将信将疑

网友F:
keil里的警告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自己的疏忽而造成的错误

keil很优秀,它给我的警告我都会认真的分析,每一条都很有意义,从用51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习惯:最终版本的工程编译后是不允许有警告的

网友G:
这不是编译程序的错
LCALL C:0000 是还没有重定位的指令,程序编译的时候对所有的子程序调用都编译成这样子,因为这时候无论对什么子程序编译程序都不知道它的准确位置,
稍后再进行连接的时候子程序有了确定的地址,就会把0000替换成子程序的实际地址
你可以让Keil编译的时候生成带汇编程序的LST,看一下LST就会明白了
因为你的_NOP子程序没有定义,所以就没有替换

正确的做法请参照11楼

网友H:
11楼正解。
前几天还碰到,一个函数从51移植到arm,又移植回来,里面一个 _nop_
结果第一次移植的时候做了个函数 void _nop_(); 移植回来,看汇编,这个函数被instrins里面的替代了。

还会出现A51 read of address 0的情况,然后异常退出了, 我用的keil c51 9.0.

楼主:
这不是编译程序的错
LCALL C:0000 是还没有重定位的指令,程序编译的时候对所有的子程序调用都编译成这样子,因为这时候无论对什么子程序编译程序都不知道它的准确位置,
稍后再进行连接的时候子程序有了确定的地址 ...
引用 网友G:

是已经链接并生成HEX了,然后调试时查看Disassembly窗口发现uv3把
_NOP();          语句编译成   LCALL    C:0000  了

网友G:
是已经链接并生成HEX了,然后调试时查看Disassembly窗口发现uv3把
_NOP();          语句编译成   LCALL    C:0000  了
引用 楼主:

_NOP()是一个不存在的子程序,如果你写一个NNOOPP()试试,编译结果同样是LCALL C:0000
正确的处理是

#include <intrins.H>

_nop_();

注意拼写的不同,大小写的不同

网友I:
19楼的正解,LZ使用的_NOP(); 是怎么来的呢?

楼主:
确实是不管函数定义与否,都能编译链接通过,最多给个警告。
问题是:编译器这种处理方式不是害人吗?

楼主:
使用_nop_() ;语句而没包括头文件INTRINS.H
反而不能编译通过,提示
MAIN.C(53): error C264: intrinsic '_nop_': declaration/activation error

网友J:
_NOP()什么地方用?

楼主(2011-12-02):
回复 网友J:
延时用。

网友K:
估计看错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