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用光敏管+普通运放组成的光线亮暗变化检测电路

楼主(2010-04-23):
求 用光敏管+普通运放组成的光线亮暗变化检测电路
               要求  :光敏二极管可接收可见光,当光线变化时,输出信号
      光线变化描述:如:前面有手遮挡、或开关灯、或开关窗帘等
                 输出:开关量。且从亮→暗或从暗→亮都有输出。
   本人认为的难点:光线缓慢变化、从亮→暗或从暗→亮都输出。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Thank you

楼主:
沉低了,推一哈。

网友A:
楼主“认为”而已,实际实验过没有?
这里运放是作比较器用,为避免输出波动,应该稍加一点点正反馈(施密特电路)。

网友B:
支持LS,
动态翻转点的施密山特,

利用反馈,
改变不同时候的翻转点,

比如:一般是0.5V 2V间翻转的,
把这个个值做成动态的。(反馈)

网友C:
微分就可以。

楼主:
  回2楼:这个不用试验,根据以往的试验就可得知,用普通比较器难以实现。
  施密特电路只是在翻转时有滞后而已。增加点抗干扰特性,在这里没用的。试想:如果变化在阀值点上方或下方变化,它还是不会变化输出。

楼主:
不过4楼说的“动态翻转点的施密山特,”能详细点吗?

网友A:
看来我理解得不对,或是楼主描述得不对。
楼主要的是“变化”时动作,不“变化”时不动作,而且由亮变暗或由暗变亮都动作,是不是?
若如此,那么如5楼所说,微分即可。微分后用个绝对值电路。

楼主:
keke!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可能没描述得很科学。
打个比方:光敏管检测到无光(截止)是0、最亮光(饱和)是10,则
          从2-3、9-8、5-4、7-8、1-0、0-1、9-10、6-5
                即无论在何种光照下,只要一变化(无论+-)就输出,就是“且从亮→暗或从暗→亮都有输出。”
这样看来,还得用到积分电路哦。。。。如果微分、积分时间过长,对积分电容要求好高哦,还没积上去,可能从自身就漏掉了,这样做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