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关于USB文件的读写

楼主(2010-04-23):
我想问一下通过USB往FLASH页写数据的时候是顺序往下写的吗? 还是想文件系统那样链式的读写

楼主:
因为我现在已经K9F1G08上加fs,且还没加坏块处理:一个簇就对应K9F1G08 2K的一个页,一个簇就一个扇区 。 现在想加上圈圈的坏块管理,但发现圈圈在一个块写页的时候是按顺序写的。假如是文件系统按簇写数据恰好对应K9F1G08的一个页,而簇的读写不是按顺序的,也就是页的读写也不是按顺序的,圈圈坏块处理里头的:当检测到扇区地址跨块时,就把原来的整块数据复制到交换块中,然后将该块内当前所写地址的前面部分页面复制到原来的块中。 这对于文件系统簇以页为单位就有点小问题了。因为当前页的前面部分页也许在下次写数据的时候也会被写入。   我想问假如自己另外再加上文件系统用来实时数据采集以文件的形式存入K9F1G08中,并最终用usb实现采集数据文件的拷贝出来, 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因为我对USB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 ,不知道usb对文件是怎样组织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多多指点

网友A(2010-07-17):
U盘操作磁盘是以逻辑块(扇区)为单位的,你只要处理好逻辑块的读写即可。要保证所有的逻辑块读写都正确,并且不能影响原来的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