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2C887时间乱的问题!

楼主(2010-04-23):
本人用STC89C516RD+驱动DS12C887,硬件连接和资料上提供的一样。ALE,WR,RD连一起。地址线和几个器件公用,一个是外扩RAMWS62256,还有一个液晶显示器。RESET接5V(接10K电阻和10u电容也试过),现在问题是:
我把时间设置好了后,刚开始短时间内,关掉设备再开机,设备打印出来的时间还很准时,但时间一长,时间乱掉。甚至出现分钟超过60的现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在ALE脚上加一个下啦4.7k电阻,我也试过了,没作用。有人说可能是坏片子,我前后买了N多批次的片子,难道每次都有问题?现在只有一台样机,哪上边的DS12C887是08年的,工作一直正常。其他生产出来的设备经常出现时间走乱的现象,折腾很长时间搞不定,特上网求助一下!问问有没兄弟姐妹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不胜感激!

楼主:
几个批次的有09年的(中发科伟奇拿的),也有07年的。

网友A:
是不是端口设置有问题啊,读时把端口设置成弱上拉

楼主:
端口外接上拉20K电阻

网友B:
读实时时钟时对12887寄存器A的UIP位做判断了吗?如做判断了,那应该是STC单片机的口线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对相应口线做上拉处理。如果没做判断,修改下程序

楼主:
没做UIP位判断,而是设置为不刷新,然后读出数据,在打开刷新功能。这个烂片子是不是家伙多啊,我买了好几个批次的,程序都一样,有的就好使,有的短时间好使,长时间乱掉,有的干脆直接歇菜。

网友C:
汗,驱动有问题,我们公司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0-06-04):
7楼的帅哥,能否把你的驱动程序发上来看看。或者我的邮箱:zkkov2000@yahoo.com.cn

网友D:
DS12C887多为假货,体积大,贵,质量没有保证。建议用8563或1302加扣电池。

楼主:
今天时间又乱了一台,我把一个在其他板子上跑的好好的芯片换到另一个板子上,时间很快就乱了,这个片子外围电路有什么注意的吗?我用了两个瓷片电容(104/50V)去耦。大侠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E:
我现在也是为HT1380的归零头痛呢!!
先找采购,确定货源是否可靠。
同时,楼主也要注意总结:
时间乱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有无相同的要素。
每次错乱后的时间是否相同。
将错乱的芯片,放到另一个相对器件较少的板子上,只要读的程序,观察是否还会发生错乱。

楼主:
两个电路一摸一样,为什么在一块板上好使的DS12C887到了另一个板子上时间就乱了呢?程序也一样?真的很不解!!

网友F:
两个电路一摸一样,为什么在一块板上好使的DS12C887到了另一个板子上时间就乱了呢?程序也一样?真的很不解!!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系统的硬件抗干扰没有做好。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哈。

网友G:
上电后,要延时250mS以上再读写DS12C887才可保证数据的正确。

网友H:
曾经尝试过,手动设定过就没事了。非常不解。

楼主:
硬件干扰还真有可能,不过这个范围太大。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点的方案?现在我的产品有两厂家的PCB板子,其中有一家做的板子不好,我尝试过把所有的元件整体移到另一个厂家做的板子上,问题以下就没了,单这个板子我也移了,没什么反应,呵呵。真是奇怪啊!
所以硬件干扰有什么说法吗?敬请经验丰富的朋友说说。

网友I:
现在可以说DS12C887已没有可取的地方。体积大、价格高、性能一般、占用IO口多。如果是新产品,赶紧换其他时钟芯片吧。

网友J:
busy判断了么

网友E:
:P二版主,推荐一款!!
希望是“质优价廉”,“货源稳定”。

偶的供应商告诉我,DS1302原厂的现在很难买到,不知是真是假??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有两家PCB厂做的板子,把不好的那家做的板子上的器件整体移到另一个好的家的,就没问题了,可能就是板子做的不好导致的硬件干扰。
问题是两个板子都是以个PCB做出来的,没有道理啊,难道和做板子使用的材料有什么关系?两个板子我看着区别不是很大,好的那家做的看着比较舒服,有质感。不好的那家做的看着有点粗糙,网格覆铜感觉那网格有点像烂渔网糊在上边似的,不知道这是否有什么说法?什么硬件干扰才能导致DS12C887出现时间乱掉的情况?
现在那板子上的时间跑的嗷嗷准!

网友K:
12C887有很多的问题啊,换1302吧或者其他的时钟芯片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怎么给分呢?

网友L(2014-01-14):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你类似的情况了,,就是读所用时钟,分,秒,等都出来FF,把程序放在51实验板上跑都没问题,可是放PCB板上(C8051F)就出问题了不知道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M:
我有两片12887.
1片是从旧的工控机主板上拆下来的: DS12C887A,背部小圆圈中有很小的philippines字样.
另1片是买单片机开发板时送的DS12C887+,背部小圆圈中是china字样.
两片走时准确度倒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china字样的抗干扰能力很差,会突然变成乱码
所以我比较喜欢从旧的线路板或设备上拆元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