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AC转换到24VDC

楼主:
现在想将380VAC转换到24VDC,想过用高压的开关电源,但是体积又太大了,想用AC/DC高频电源模块,又没有那么大的输入电压的,请教大家了,给提供一个思路,谢谢

背景:这个380VAC是重型机械上的电源,可能也不太稳定
           对输出电流要求不高,但是纹波要小,因为我后面要有AD等模拟电流

网友A(2010-04-23):
用380v工频变压器,1w的很小,可以定做。
或者用老式380V指示灯内部的变压器。

网友B:
如果是1w的,开关电源也不会很大

网友C:
模拟电源也可以的啊,才1W啊!

网友D:
确实,这个东西定做一个工频变压器1W的来到最快最安全

网友E:
随着电子设备不断将更强大的功能集成到更小组件中,温度的升高会导致设备运行速度减慢、器件工作中途出故障、尺寸空间限制以及其它很多性能方面的问题。因此温度控制已经成为设计中至关重要的挑战之一,即在架构紧缩,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带走更大单位功率所产生的更多热量。

软性导热硅胶片从工程角度进行仿行设计如何使材料不规则表面相匹配,采用高性能导热材料、消除空气间隙,从而提高整体的热转换能力,使器件在更低的温度中工作。

导热硅胶片具有一定的柔韧性、优良的绝缘性、压缩性、表面天然的粘性,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间的热传递,同时还起到绝缘、减震、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设备小型化及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且厚度适用范围广,是一种极佳的导热填充材料而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产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