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负片的效果

楼主(2010-04-23):
第一次做负片的效果,用了一个小时搞这个小电路,标记一下。

网友A:
呵呵什么事都会有第一次偿试,都会有成功的惊喜,加油哦。。

网友B:
矩阵键盘,还挺漂亮

网友C:
唯一缺点就是焊接的时候形成的焊点不美观

楼主:
4楼说的很对,我这个主要是用来热转印做PCB用的,可以省点FECL3,呵呵

网友D:
负片?啥东东。
布局可以再紧凑点

网友E:
开关阵列啊

网友F:
不懂
这玩意儿铺铜形状怎么确定
为啥有的边边角角多出那么多呢

网友G:
楼主对负片的概念是?

楼主:
回楼上的,负片只是个名称,不知道是哪位发明的,呵呵。我只是把他的名称拿来借用一下

网友H(2010-09-28):
这个需要这么多跳线。。。。。。。。。还是我看错了?。。。。。。。。。

网友I:
负片是有铜的地方不显示出颜色来,没铜的地方显示出线的颜色,或者大面积颜色。负片一般用在内层的地层和内层的电源层。正片刚好相反,正片用在顶层和底层,还有内层的信号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