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型号的问题_16F88和16F887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0-04-23):
最近在选个PIC单片机做设计,觉得16F887满足要求,但后来又看了看,发现还有个16F88,觉得也可以.
我觉得很奇怪,PIC16F后面跟的数字有两位的,三位的和四位的,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含义呀?我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向大家求助!

网友A:
88x是后推出的一个系列,和88的差异还是有不少差异。

网友A:
尽量选择887,88应该是个老型号了吧。

网友B:
88应该仅有IO口,887应该有更多的外设,比如AD,I2C,E2PROM,ccp等,88是老工艺,887是新工艺

网友B:
887的成本可能还低一点

楼主:
大家能谈一谈PIC单片机都是怎么命名的吗?我觉得好混乱呀。

楼主:
尘埃落定,技术支持回了邮件,谢谢大家了:
Dear Customer,
对于PIC16F 器件的命名, 没有明确的规则. 对于器件选型,可参考Microchip 选型工具:
www.microchip.com/maps

网友C(2011-02-23):
可以用PIC16F1937啊,最新系列的,比16F887便宜啊

网友D:
如果你不要EEPROM,PIC16F721-I/SS应该是最佳的选择了.
PIC16F721
4KW/0EE/256
12x8-bit A/D
I2C/SPI, AUSART
CCP
Self-write

网友E:
PIC16F1937
楼上直插小批量样品有现货吗

网友F:
16F887是新出型号, 功能齐全,性价比高,建议选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目前我们只能供PIC16F1937(TQFP)

网友G(2011-05-19):
887和877A还有些关系,和88真是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