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设计合理吗

楼主(2010-04-23):
这是一个45~60V变化的直流电压转5V的简单设计,实验得到了想要的数据,但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望各位虾多给点意见。

网友A:
非常不合理
线性电源不能这样设计
你算算输出电流假如1A,就相当于40W的功率转化为芯片上的热量了,不能工作
必须用开关电源,建议你去看看线性电源的知识

网友:
输出怎么也得加个存储电容吧!

网友B:
这样也行,我晕。

网友C:
非常不合理
线性电源不能这样设计
你算算输出电流假如1A,就相当于40W的功率转化为芯片上的热量了,不能工作
必须用开关电源,建议你去看看线性电源的知识 ...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源知识?,我都没听过

网友A:
百度下好了
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

网友D:
楼主的就是线性稳压,俗称LDO,只不过输入端先用稳压管做了一次稳压,然后才到7805三端稳压。

网友E:
对!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F:
你准备用这个电源带多大的负载,按你的设计,最多能提供13mA的电流(按7805的压差要求);好歹也前后都加个滤波电容吧。

网友G:
输入电压太大了

网友H:
经过计算的限流电阻后加滤波电容,整流后在加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I:
这样的设计我是没见过,是不是楼主看了7805的DATASHEET,知道他的开启电压,所以才加了这个钳位管,但是加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要比开启电压大就可以稳压,如果考虑温升漂移,那就通过多级稳压由高到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