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PWM和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4-23):
我写了个PWM波和AD以及显示的程序。
现在问题是,加上timebase1中断,显示完全正常,但是没有PWM波。
去掉timebase1中断,显示一半正常,一半不正常,PWM波有。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用的芯片是HT66F40,用C语言写。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逻辑存在问题,程序?

网友B:
楼主好像提到了很多几种功能相互冲突的问题,这种情况不用怀疑硬件,肯定是软件优化,多看看中断

网友C:
一半正常一半不正常是什么意思,按道理如果没有中断应该不会影响到现示,把那部分程序拿出来看看

网友D:
最好还是把程序拿出来看下

楼主:
发上来了。

楼主:
程序发上来了,高手快支招啊!

楼主:
沉得好快啊!

楼主:
没人看吗?

楼主:
搞好了。
把read_adc_17bit1()里的两个delay()函数去掉就OK了,哈哈。

网友E:
这么简单啊,为什么?

网友F: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