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MDK中templates的使用

楼主(2010-04-23):
众所周知,MDK里面的templates非常好用,但是不知道templates中定义的模板存放在什么地方,是否可以建一个模板库可以和他人分享,如果可以这样使用那就更爽了,请对此有过研究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STM32固件库中就有相应的模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版主说得清楚一些,不同的固件库下模板放在什么位置(eg:3.20),是什么文件格式,是否可以编辑,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请版主说得清楚一些,不同的固件库下模板放在什么位置(eg:3.20),是什么文件格式,是否可以编辑,谢谢。
引用 楼主:

看图说话::lol

楼主:
我说的不是这个模板,是MDK编译器窗口里面的templates选项,可以定义一些常用的模块,编程时直接插入,如图所示: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自己定义模块?

网友C:
把相应文件添加到这个里面不行吗

网友D:
自己建模板库,貌似这个想法很好

网友E:
不会上图,见谅。

在 Configuration -> Templates 中.

楼主:
看来只有8楼理解我的意思,添加模板使用模板这些操作都很简单,我是想知道这些模板配置文件存放在什么地方,是以什么格式存放的,当多人同时开发同一项目时可以共用一个模板配置文件,提高编程速度,统一编程风格。

网友A:
各人的编程风格不一样,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恐怕还是你自己建立是最好的,ST很难能够提供这种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需要ST提供这个东西啊,只是想知道这些东西存放在什么地方而已,从我使用的经验看这个应该是放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面,具体位置不清楚,文件格式也不知道,希望对MDK应用有研究的高手加以指点。

网友F:
Keil/UV3/GLOBAL.ini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就是这个。

网友G:
这种方法很可取,提高效率,避免重复劳动

网友E:
终于学会上图了!!!哇咔咔: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