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电缆如果激励起TE模,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2010-04-23):
书上说同轴电缆要防止激励起TE模,如果激励起来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还有我们平常所说的一根RF电缆的使用的最大频率,是不是就因为如果超过这个频率会激励起别的模式?

网友A:
一般不会,除非频率高得离谱(对比一下同轴电缆和一般波导管的截面尺寸)。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同轴电缆的损耗会变大,要传也不会太远。

TE模的频率是离散的,且群速慢于TEM波,故会有“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