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 2无法下载?

楼主(2010-04-23):
CD, ic, AN, TE, ce
错误如下: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25, Val Read = 0x0)
前面有个警告: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目标板vdd自己供电,MCLR引脚接只接了vpp,芯片也换了,就是不行了。
哪位可以帮我一下啊

楼主:
选的是内部RC振荡器,可以吗

网友A:
看帮助啊,双击警告,里面有导致这个错误的全部原因分析,只不过是英文的。

网友B:
这没连到单片机。。。。。。。。

楼主:
已解决。下了个v7.5版本带pro icd2的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