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装STVD时安装第二个驱动时蓝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3):
按装ST Visual Develop (STVD)时安装第二个驱动时蓝屏是怎么回事?XP,WINDOWS 7都试过了,都一样,蓝屏后系统无**常起动,只有在安全模式下禁用ST的驱动程序才能正常!请问那驱动不装会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第二个驱动不装也可以用的,建议先别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