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K字节SRAM,堆、栈最大可以设多大值?

楼主(2010-04-23):
STM32F103VE是64K字节的SRAM,那么堆、栈最大能设多少呢?

网友A:
如果有64K字节的SRAM,理论上堆、栈最大能设到64K字节。

楼主:
香主是说堆、栈的值加起来是64K字节是吧,RAM空间除了用于堆栈,应该还有别的区域吧

网友B:
LS指的别的区域指的是什么区域,堆栈应该是数据存储最基本的单位吧

网友C:
64K只是理论值,实际肯定不会这样,其它的也会占用点空间,但很小

网友D:
香主还是说下这64k的具体分配

网友E:
堆、栈,方向不一样,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可以分配满64K空间。
不过当然不能按64k用,呵呵

网友A:
香主还是说下这64k的具体分配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你要问生产编译器的公司。

我们提供了空间,如何分配是有编译器和链接器决定的。

网友F:
栈是可变的,要留足够的空间才行,如果没有操作系统用的会很少,主要取决于函数的嵌套深度参数类型。

一般情况RAM存放三种类型的数据:
1.全局变量
2.堆(典型的MALLOC函数调用),这个得看你用了还是没有
3.栈,这个必然要用到的,有操作系统的话用的就更多了,每一个任务都会有一个栈,根据任务的函数嵌套程度可分配不同的大小。

具体要看什么编译器了,所以首先要估计一下你的栈要用多少,然后,再计算一下你的全局变量有多少,最后定一下可能的动态分配内存(堆)有多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