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放大器共地问题

楼主(2010-04-23):
给为高手,我想请教关于LM358放大器共地的问题。
在我设计的电路中
LM358的输入与我的输出使用的不是同一个地。那我需不需要将两者共地呢?
有人跟我说可以使用差分放大器,小弟有些不理解了。。。还望给为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现在这种接法肯定不行,可以用差分放大器或者仪表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可以推荐一款差分放大器么?
具体的型号!

网友A:
具体哪种型号跟你的应用有关系,信号带宽了,信号大小等等。

网友B:
即使用仪器放大器,也不一定能行,要看看两个地的电位差异多少而定。

网友C:
我怎么没看出来不行呢?难道lm358不支持单端输入?
2# 天神下凡

网友A:
不是不支持单端输入,是信号跟运放不共地不行。

网友D:
没明白lz啥意思。运放不共地。是想问这个运放能承受多大共模电压吗?

网友E:
如果运放的输入与输出地不同。可以考虑使用ISO隔离放大器

网友F:
关键是为什么不共地

网友G:
差分要看你共模电压多少!再就是为什么不能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