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OS管对充,啥意思!!(充电过程中)

楼主(2010-04-23):
底下两个MOS管对放着,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各起什么作用?
在别的充电电路过程当中,也发现类似的用法(两个MOS管对放)不知道是何用意。。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A:
双向开关,因为充电和放电的电流方向不一样。

网友B:
LS解释不太正确哦!没有说出根本原因。
因为MOS管都有一个寄生二极管,只用一个MOS管,另外一个方向不能关断的。

网友C:
我觉得也是电池充电保护这里用到的

楼主:
回2楼:
我也见过只是在充电的过程当中这样用的,放电用的是另一个回路。不知道是何意思!!
回3楼:
MOS管反向用的时候我也见过,虽然不能控制(因为寄生二极管)但不控制的话能流通的电流很小,加控制的话,就相当于开关了-----我也不知道正确不正确,个人观点。。

网友D:
有点像开关电源里的同步整流,提高效率.

网友E:
开关作用,两个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

楼主:
回7楼:
这两个是串联的啊,不是并联的,,怎么能通过更大的电流呢?

网友A:
锂电内部的保护板都是这种电路。因MOS管内有体二极管,不能实现双向开关,所以用两个串联。

网友F:
你把那两个MOSFET的体二极管也画出来再分析分析就明白啦。

网友G:
关于mos漏源二极管很多mos管的漏极与源极实际上是并接着一只反向二极管,(过去老的mos管D,S可以互换.)它主要是起阻尼作用,由其是直接有电感负载时有一定保护作用,但它的存在相当于并接了一个可变电容,所以转换中充放电要有一个过程,设计与新工艺也在千方百计的做着改善, 如肖特基管及物理位置变化等方式减小它对转换特性的影响.以上是百度搜到的。
如图,虚线二极管是寄生二极管。M1只能控制放电,不能控制充电,M2只能控制充电不能控制放电。
另外我们公司也是做锂电保护芯片XB4301的,不过是把MOS和控制IC集成到一个芯片里了,外围只要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算不算广告,不好意思。:P

楼主:
回楼上,如果是充电和放电可以理解。。
但现在我想问的是:只是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就是这种电路,那么怎么理解这两个MOS管??

网友H:
分析不错,讲得明白,但是还是有点疑问,如何充电(如何形成回路的),如何放电啊?

网友I:
CO是charge 什么来着,用来充电控制的,当检测到电池电压过大,即过充时,IC会通过MOS管切断充电回路,但是该MOS管可以导通另一个方向的电流(并联二极管),即放电电流
DO是discharge放电什么来着,当ICj检测到电池电压锅底,即过放电时,IC工作方式同上,会切断放电回路
LZ是做电池保护板的吗?我也在学习中,大家交流一下吧,留个我的QQ号301085530

网友I:
回复 网友G:
11楼的大哥好专业啊,能帮忙看一下我在电源技术里的求助帖不,谢谢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要说的是可能大家有的还没听明白,我说的是只有在充电的时候才是这种电路的,怎么理解!!
只是在充电的时候,没有放电。。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兄弟,我只是菜鸟呀。
我只是公司里打杂的。
兄弟,我没看到你的什么求助帖。
如果maychang,伟林电源,还有其他很多大哥他们都不能帮你,我就更不能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充电的时候两个MOS管都是导通的。
我同事说的,市场上有种只控制充电的锂电保护IC,不需要控制电池过放,使用的就是1个MOS。只是充电不一定要是这种电路,但这种电路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就是用作充放电保护的mos 管。有用p的也有用n的

网友J:
看一看ti的bqpl900的datasheet就知道了。现在有些公司的芯片把mos管集成到了芯片内部。方便了很多。

网友K:
14楼分析的不错

网友G:
回复 网友J:
ti 有叫bqpl的吗?我怎么没有在ti的网站上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