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池欠压报警电路

楼主(2010-04-23):
要制作一个电池欠压报警电路。
当所测的一节电池电压低于2.0V时,发出声光报警。
思路是:市电AC220转DC,用这个电源给比较器、发光管、蜂鸣器供电。
问题:1、选择常见的整流器,输出电压多少比较合适?足以驱动蜂鸣器
2、多数比较器的输入电压范围高于2V,有没有输入范围更低的比较器?如果没有,采用什么办法构成比较器输入?
3、有没有直流形式的蜂鸣器?也就是说只要给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蜂鸣器就会发声,不用振荡电路?小功率的电压和电流一般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1、一般蜂鸣器12v比较多;
2、很多比较器都能满足2v的输入要求吧;
3、直流蜂鸣器很容易买,只要几十个m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