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K支持unicode码的问题

楼主(2010-04-23):
应用MDK

执行代码char *test="汉字"后,test内的内容为“汉字”的AnsiCode内码:BABAD7D6

我希望test内的内容是“汉字”的UniCode内码:496C575B

请问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这个问题与MDK无关,需要自己把你的Windows系统设置为UniCode,具体怎么做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请问香主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233.htm
有关于unicode代码的一个说明
但在MDK中好像不能执行,是不是还要有其他设置?

楼主:
void wide_ch_test(void)    {
  wchar_t str1[] = L"Size of message is: ";
  wchar_t str2[80];

  swprintf(str2,sizeof(str2)/sizeof(wchar_t),L"%ls",str1);
  gputsw(str2);
}

请问该函数的应用环境是什么?

楼主:
这个函数与解决Unicode代码问题应该有帮助,但是我在MDK中通不过,不知需要包含什么文件。

楼主:
在MDK上如何应用wchar_t 类型,在DUI0349BC_rvct_libraries_guide.pdf里有点说明
但是看不懂,请指教。

网友A:
对不起,我不做具体的编程,我无法回答有关MDK的使用问题。

网友B:
是文本编辑器的问题吧。
换个文本编辑器。别用记事本写程序。用记事本写的话,保存的时候保存成的unicode 编译的时候关键字不对了。

网友C:
那你就直接把unicode码的内容赋给test喽,外面先转化好了

楼主:
在外边转换当然可以,但是内容很多就不可取了,在VS2008上有专门的设置,按照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233.htm的说法应该可以,但是调不出来

网友D(2011-06-30):
推荐个好工具给大家看看,多国语言解决方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cc6410100tfnr.html

网友E(2013-04-03):
下面這個答案很有幫助
ARMCC: ARE WIDE CHARACTER (UNICODE) STRINGS SUPPORTED

网友F(2013-10-23):
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