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会进入: MemManageException

楼主(2010-04-23):
TI, IO, ge, ce, AN
最近调试文件系统 经常进入MemManageException  现在没头绪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在MemManageException中放一个断点,调试停在此断点后,通过堆栈看看最后执行的是哪个函数,这样回溯应该会有线索。

楼主:
我知道执行到哪个地方就跳到这个函数里头   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又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今天搞了一天 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香主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B:
再往前找还是没头绪吗

网友A:
我知道执行到哪个地方就跳到这个函数里头   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又该怎么解决呢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引起的就不好说了,一般多数是存储器访问越界造成的,你的具体原因要按照我2楼说的办法寻到源头才能搞清楚。

网友C:
NVIC那部分有个寄存器Memory Manage Fault Status Register, 查那个寄存器能找到具体原因,实在分析不出来就把有问题的那个部分代码发来看看。

网友D:
有专门的错误状态寄存器,这个功能之前一直没用过

网友E:
有这个寄存器吗,我想有也很难一步指出错误的直接原因,还是要一步步进行调试

网友F:
异常中断设断电,并修改为直接返回。
会回到出错的语句。

楼主:
源码基于 stm32zet6 + K9F1G08+FATFS    这个工程之前能正常运行正常 但我稍微改了一下就一直进入异常 当我再改回来的时候还是进入同样的异常 希望哪个朋友能抽出点时间帮我看一下 感激不尽 我一直没能解决

网友G:
我知道执行到哪个地方就跳到这个函数里头   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又该怎么解决呢
--------------------------------------------------------------------------------------------
既然知道执行到哪个地方就跳,看反汇编应该很容易发现问题。
分析一下进入fault之后的堆栈结构,根据r15找到引起fault的指令。
俺一直是这么干的

网友H:
方法值得借鉴,分析一下进入fault之后的堆栈结构,这个具体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