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0-04-23):
我用电压稳压源提供电源,在电路板上测量5V电压的交流量时,发现下面的波形,示波器用的200M的泰克示波器。直接测量稳压源的输出,也发现这种现象,只是幅度稍小,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消除? 谢谢!

网友A:
测试的时候在探头上加并一个10u和一个104电容。

网友B:
上面说的是用于滤波的吧

网友C:
加一个滤波电容器

楼主:
我今天试试再说!